双电源整流

楼主(2010-10-18):
请教各位,我想做一个双电源,正负15V,如果这样用全桥整流是不是要用2个全桥进行整流,如果不用,该怎么接?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是用变压器次级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两组全波整流。这样的整流电路,看上去好像是桥式整流,其实不是。
如果变压器没有中心抽头,那只能使用两组半波整流。

网友B:
只需要用一个桥就行了,变压器中间带抽头的、呵呵

网友C:
有中心抽头的就用一个整流桥就可以了(实际上是全波),没有抽头的就用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