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4倍倍压电路升压到N v,那么电容的容量应该取多大?

楼主(2010-10-18):
(无正文)

楼主:
电容量与升压后的输出电压之间有啥关系?

网友A:
和负载电阻大小有关系,具体怎么算没有考虑过。
但是根据RC时间常数可以估算的。

网友B:
倍压后的输出电压与电源内阻关系非常大。这里所说的内阻包括网电源内阻、变压器内阻和二极管内阻。
电容嘛,容量越大输出电压越高但并非正比关系。
因为电源内阻你不知道,也不大容易测量,所以电容需要多大,一般只能用实验方法确定,这样比测量电源内阻还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