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里面的Remote tools连不上

楼主(2010-10-18):
问有人用过vs2005的remote工具吗?我怎么就是连不上啊,Activesync可以连上,程序也可以在线仿真,就是remote工具连接失败,提示如下图:

楼主:
这么大个网站,就没有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同时装CE5.0和6.0了以后,会导致从vs2005->target->remote tools里面的东西不能连接设备。

要解决这个问题,把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CE Tools\Platman\target的armV4整个目录靠到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CE Tools\Platman\target\wce600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同时装CE5.0和6.0了以后,会导致从vs2005->target->remote tools里面的东西不能连接设备。

要解决这个问题,把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CE Tools\Platman\target的armV4整个目录靠到Pr ...
引用 网友A:

1、我在另一台电脑上只装6.0的也不行
2、在target文件夹下面没有armV4这个目录,请说得清楚一点,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