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放大电路

楼主(2010-10-18):
一个音频放大器,输入为音频信号,幅度0~1VPP,需要同相放大3.5倍。
看看这个放大电路行不行,是用于出口欧美的产品上,要稳定可靠。
谢谢!

楼主:
仿真波形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既然要求稳定可靠,何不采用一颗低噪声的运放做音频信号的前置放大呢?

网友B:
最基本的互补直接耦合放大器。
没有什么大问题。两支管子,基本上任何型号都可以用。

网友C:
两级共射放大,加电压串联负反馈,
在小倍数时,可认为是深度负反馈,放大倍数约等于R7/R4

网友D:
楼上的几位大师认为可行,我计算了一下静态工作点设VBQ4=7.5*(82/100+82)=3.3V,VEQ4=3.3V-0.7V=2.6V,ICQ4=0.7V/510=1.37MA,IE=1.37MA,IE=VEQ4/R4+(VCQ1-VEQ4)/
R7,所以VCQ1=4.1V,当输入交流信号时第一级的放大倍数大概是R1/R4=1/3,第二级利用电压串联负反馈,放大倍数大约为R7/R4,讲得不好大家不要拍砖

楼主:
我们原则是能用1角钱解决的事情就不花费1块钱。该电路已经在内销产品上应用,功能应用是肯定可以满足的,我现在想要深入了解该电路有什么缺陷或不可靠因素。我的浅见如下:
1、后级共射放大是以VCC为参考,所以可能会引入一些电源纹波,虽然该电路使用了较深的闭环负反馈,但是该电路的开环增益并不是很高,所以供电抑制比不会很高。
2、该电路功耗有点大,约6mA电流。
希望抛砖引玉,呵呵

网友D:
这个电路的管耗可能达到7,8mA哦。因为你的直流电流是4mA作用,然后你的电压幅度可以达到3V,那么管耗会更大一些

网友B:
7楼:
你的电路是单端工作,所有单端电路电源抑制比都不会很高。
同样,单端电路功耗肯定比较大。
运放使用的是差动电路。

网友E:
这个要好好看下,看了半天都不明白!

网友F:
虽然看懂了,但却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佩服啊,还要用笔算

网友G:
你这个设计的原型是Sziklai 对管

这个电路非常难设计,,会震荡。。

设计好的话是性能非常优越。。

网友G:
这里面R1是个难点,,在国外的设计是取100欧。。

网友E:
to 6楼:
你的计算好像有些错误,我是先仿真了下,再来看你计算的:
VBQ4=7.5*82/(100+82)=3.3V,不正确,VBEQ4=7.5*82/(100+82)-IBQ4*(R3//R6),在这里用VBQ4=7.5*82/(100+82)=3.3V来近似的结果和仿真的结果相差比较大;
ICQ4=0.7V/510=1.37MA,也不正确,本来是根据(ICQ4-IBQ1)*R1=VBEQ1和IBQ1=f(VBEQ1)(三极管基极电压和基极电流的关系)两个方程来算IBQ1和VBEQ1的,前提是已知ICQ4,你这用0.7V/510来算ICQ4本末倒置了。ICQ4是由IBQ1的基极电流决定的。
这个要计算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E:
想请教下大家R2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我仿真的时候,把R2设成0欧,Q4的基极直流电压变化很大,而且输出也变0V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深度负反馈的话,放大倍数应该是(1+R7/R4)才对呀?
我仿真的时候看到的放大倍数是3.92左右,和(1+R7/R4)更接近些,相对也R7/R4

网友H:
to14楼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你的想法,我好像没有看明白啊。

网友D:
to 14楼:我那样计算是近似的计算,因为Q4的静态有一个输入电阻,那么它的分压作用肯定不是3.3V了,还有IBQ1流入电流和ICQ4的电流差别比较大,所以近似不考虑,像你那么说整个电路都没办法计算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肯定是有办法算出来的,要不能仿真哪得到数据呢?
只是像这样近似的算,可能与实际相差比较大。
ICQ4是由IBQ1的基极电流决定的。
这句写错了。
应该是ICQ4是由IBQ4的基极电流决定的
不要意思:Q
17楼,
我是说ICQ4决定了VBEQ1,而不是由VBEQ1决定ICQ4

网友I:
本人是菜鸟一个。在这里简单分析一下R2的作用。应该是缓冲续流的作用,因为电容两端电压是不可突变的,而电容左边是音频信号,右边的一稳压值。如果它们都突然加入到电容两端,会给电路造成不稳定的影响。
不知道分析是不是对的,请各位大虾指教指教。

楼主:
如果认为该电路为深度负反馈,则反馈量等于输入量,该电路为电压串联负反馈,即Vout*R4/(R4+R7)=Vin,所以放大倍数等于(R4+R7)/R4。
但实际上该电路不是真正的深度负反馈,或者说反馈深度不够深,即Vout*R4/(R4+R7)《Vin,所以放大倍数小于(R4+R7)/R4。
(R4+R7)/R4=4.333,实际的放大倍数约是3.9。

网友J:
这是不是一个共射-共集放大电路?示波器A端线为什么不接在C1的右边?这样才是输入阿

网友J:
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to 15楼  我仿真了一下   把R2改为0    基准电压是增大了   但是还是有输出的

网友:
这是仿真的结果

网友K:
边学习边加积点

网友L(2010-12-27):
哇~~就是我们学的负反馈啊!!:lol:lol可惜没有完全看懂!!呵呵·······

网友M:
请问这个R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M:
R2的作用是防止寄生振荡??从高频里看到一个类似的,但还是不明白,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