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10-10-18):
一开关电源,有三个输出,+5V,+15V,-15V。
故障后三个输出均为正常时的一半。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最有可能是哪部分出现故障?

网友A:
取样电路,就是稳压器前级的取样电阻坏了,换了试试。

网友B:
检查一下5v的反馈电阻。

网友C:
第一个想法是:
公共部分.

第二个念头是:
输出有一半.
输入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主要在采样,反馈,基准等上面.

详细的得你自己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