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查看keil c中编写的C函数对应的汇编代码

楼主(2010-10-18):
(无正文)

网友A:
编译通过后在view窗口有一个Dissemmbly选项,反汇编,可以看到汇编代码

网友B:
在C文件之前加上如下指令:
#pragma src
可以生成同名汇编文件。
#pragma src(xxx.xxx)
也可以指定文件名xxx.xxx

网友C:
1:先产生XX.SRC文件,再查看XX.SRC
2:直接查看XX.LST文件,注意要设定包含汇编代码选项

网友D(2013-12-26):
但是为什么生成的汇编代码不能用,编译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