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I/O如果不用的话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0-10-18):
如果i/o不用的,我看datasheet必须是要上拉或下拉的。
请问如果浮空的话会带来什么影响?
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呢?

楼主:
请楼主给点建议,非常感谢呀!

楼主:
文档中的原话:
11.5 Unused I/O pins
Unused I/O pins must be connected to fixed voltage levels. Either connect a pull-up or pulldown
to the unused I/O pins.

到底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为啥要浮空呢,没有这么处理过

网友B:
如果浮空没有用到的引脚,可能会造成功耗上升,还可能会降低抗干扰的能力。

网友C:
功耗肯定上升

网友D:
香主说的很对,会导致功耗上升

楼主:
香主:
如何上拉或下拉,可以更好地降低功耗和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E:
功耗上升,抗干扰能力下降,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

网友F:
不建议浮空

网友G:
香主:
如何上拉或下拉,可以更好地降低功耗和增强抗干扰能力?
引用 楼主:

这个问得有点泛了。
自己的习惯一般是下拉到GND,layout的时候MCU外围地容易处理。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接法,很多时候要看你的实际电路要求,和一些其它限制。

网友H:
一般设成内部上拉

网友I:
还是不要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