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soc Express中引脚配置问题

楼主(2010-10-18):
我在PSOC express当中做了个小例子LX1972 Ambient Light 光传感器感受外界光后控制LED,可是到最后引脚配置时出现了光传感器的输入不能配置到任何端口上的问题。其他输入输出的都可以配置的端口上,芯片为CY8C21434 – 32 Pin MLF,如下图所示,有没有朋友能够帮助我下啊!感激不尽!

网友A:
你再试试看应该没问题的,另外,现在一般不用express了,designer里面的system design就是以前的ex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