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12总是处于复位?

楼主(2010-10-18):
********************************
**************TEST**************
********************************
your D12 chip's id is:0x1012
id is correct.congratulations.
Clear Buffer!
断开Usb连接。
连接Usb。
interrupt register:.
0x0040
Usb总线复位
interrupt register:.
0x0000

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的结果,到总线复位的时候就不动了,而且我查看了中断寄存器里的数值,居然为0x0000,为什么会这样啊?
而且D12的灯也不亮,不知道这是不是两个数据口的问题。
不过检查了电路,没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