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LED驱动器的大虾,请来发表一下!

楼主(2010-10-18):
我们公司刚搞LED驱动器,请教哪位搞LED的大虾来指点一下,从研发到生产,需要些什么仪器,及老化.环境测试方面的工装呢???安规需要过哪个文件号呢???多多指教!在此先谢了!

网友A:
LED驱动本质上是开关电源,只不过普通的开关电源是恒压输出,LED驱动是恒流输出,所以搞LED驱动的仪器设备和搞开关电源的那些仪器设备是一样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好。
补充几点:
1、因为是恒流输出,建议在选购负载仪的时候要买有CV档的;
2、变频设备不能少;
3、环境测试要更严格;
4、安规的话要看你具体要过哪种呢;

楼主:
请大虾们,还得指点一下,开关电源测试及环境测试设备也是比效多的,可哪些是必须具备的呢???还请详细的赐教啊!!在此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