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空指令的笨笨的问题继续问

楼主(2010-10-18):
STM8S903K3 的芯片,请问ST的芯片空指令的格式是怎么样的?
本人写了 (NOP); 不行,asm("nop")也不行,哪个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define nop()                {_asm("nop\n");}    /* No Operation */

asm前加下划线

网友A:
#define enableInterrupts()   {_asm("rim\n");}    /* enable interrupts */
#define disableInterrupts()  {_asm("sim\n");}    /* disable interrupts */
#define rim()                            {_asm("rim\n");}    /* enable interrupts */
#define sim()                       {_asm("sim\n");}    /* disable interrupts */
#define nop()                {_asm("nop\n");}    /* No Operation */
#define trap()               {_asm("trap\n");}   /* Trap (soft IT) */
#define wfi()                {_asm("wfi\n");}    /* Wait For Interrupt */
#define halt()               {_asm("halt\n");}   /* Halt */

网友B:
2、3L是对的,记得适合于Cosmic C编译器。建议看ST提供的STM8最新的库或者例程,记得STM8最新的库、例程支持Cosmic、IAR、Raiso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