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RTOS第二版改进版开源——带简单通信功能,不容错过哦

楼主(2010-10-18):
(声明一下,我写的RTOS结构紧凑,只是针对小容量的51MCU,因为内存小,空间小,采用了汇编写,大容量的MCU,当然可以用C来写)
(os_mini_short_v1.2,所需内存30B,代码空间400B

这是我写的第二版本的RTOS,与第一版本的不同,(都是基于抢占式调度,优先级高的线运行,不支持同一优先级)此版本,每个任务拥有自己独立的堆栈空间,同时中断堆栈与任务堆栈分离,这样有效的利用空间,每个任务定义的空间可以不相等,切换速度很快,直接改变SP,所以只需几十US的时间就可以保证任务切换完成,我为了满足需要,中断堆栈的大小以及任务的堆栈都可以根据需要改动,同时在任务简单通信中,可以采用宏代换类似于inline函数,以空间换取时间,或者直接调用通信函数,以时间换取空间,这几点都比RTXTINY,好,它不支持优先级调度,而我的支持,但唯一最大的缺点还是,只是汇编,不过可以改写成C的,主要是让学习汇编的读者了解一下,同时学习好的编程思想--模块化编程,个人经验不足,仍有不足之处,望大家包涵,一下为代码:

测试条件AT89C2051,RAM:128,ROM:2K,F:12MHZ

以下有该代码的测试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稍后,我上传附件,或者留邮箱我发送邮箱中

楼主:
宏部分,宏为以后的修改非常方便,望学习汇编的好好学习这一方法
;*******************************Macro Assembler Start******************************************
REG_CLR MACRO DATA_START,DATA_END
      CLR A
          MOV R0,#DATA_END
          MOV R1,#(DATA_END-DATA_START)
          REPEAT_CLR:
          MOV @R0,A
          DEC R0
          DJNZ R1,REPEAT_CLR
          ENDM

TIME_INITIAL MACRO SYSTEM_TIME
      MOV TL0,#((65536-SYSTEM_TIME) MOD 256)
          MOV TH0,#((65536-SYSTEM_TIME)/ 256)
          ENDM

TIME_MODEL_SET MACRO
          MOV TMOD,#01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ENDM

TIME_CORRECT MACRO SYS_TIME                  ;the task time correct automaticlly                                 ;
          MOV A,#((65536-SYS_TIME+7) MOD 256) ;default worth is 5ms
          CLR TR0
          ADD A,TL0
          MOV TL0,A
          MOV A,TH0
          ADDC A,#((65536-SYS_TIME+7 )/256)
          MOV TH0,A
             SETB TR0
          ENDM
TASK_REG_INITIAL MACRO
      DEC A
          MOV SP,A                                   ;sp points to the stack of the idle task
          MOV TASK_RD_INDEX,#03FH  ;all tasks are inserted to the task_ready_squeue
          MOV TASK_CURRENT_ID,#05H;start with the task idle who have the lowest priority
          MOV TASK_POSITION,#~TASK_POSITION_ID
          MOV TASK_TIMEOUT,#TASK_TIMEOUT_SET ;
          SETB REAL_TASK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 task running
          ENDM

TASK_STACK_INITIAL MACRO
      MOV STACK_BACK_L,#LOW(TASK_SWITCH_FUC)
          MOV STACK_BACK_H,#HIGH(TASK_SWITCH_FUC)
          MOV R0,#TASK_STACK_START
          MOV A,R0
          ADD A,#06H
          MOV TASK0_SP,A
          MOV A,R0
          MOV @R0,#LOW(TASK0)
          INC R0
          MOV @R0,#HIGH(TASK0)
          ADD A,#TASK0_FREE_SPACE
          ENDM

TASK_CREATE MACRO TASK_FREE_SPACE,ADDRESS,LOCALSP,REG_INI,REG0,REG1,REG2

          MOV R0,A
          ADD A,#06H
          MOV LOCALSP,A
          MOV A,R0
          MOV @R0,#LOW(ADDRESS)
          INC R0
          MOV @R0,#HIGH(ADDRESS)
          ADD A,#TASK_FREE_SPACE
IF REG_INI <>0
          INC R0                         ;ignore ACC
          INC R0
          MOV @R0,REG0
          INC R0
          MOV @R0,REG1
          INC R0
          MOV @R0,REG2
ENDIF
          ENDM

SEND_SIGNAL MACRO ID,FLAG,CONTROL
IF CONTROL <> 0
          SETB FLAG
          MOV A,ID&_DELAY
          JNZ END_&ID
          SETB ID&_READY
          END_&ID:
          NOP
ELSE
      SETB FLAG
          SETB ID&_READY
ENDIF
          ENDM

GET_SIGNAL MACRO ID,FLAG,SUSPEND_SIGNAL
          JBC FLAG,DP&ID
IF SUSPEND_SIGNAL ==0
      SETB C
ENDIF
IF SUSPEND_SIGNAL <> 0
          CLR EA
          CLR REAL_TASK
          SETB TASK_SUSPEND
          ACALL TASK_SWITCH_FUC
ENDIF
          DP&ID:
          NOP
          ENDM

TASK_GIVEUP MACRO
      CLR EA
          CLR REAL_TASK
          ACALL TASK_SWITCH_FUC
          ENDM
TASK_SUSPENDSET MACRO
      CLR EA
          CLR REAL_TASK
          SETB TASK_SUSPEND
          ACALL TASK_SWITCH_FUC
          ENDM
TASK_DELAYSET MACRO ID,TIME
          MOV ID&_DELAY,TIME
          SETB TASK_SUSPEND
          ENDM

楼主:
这是变量部分,以及常量部分,学习大师的方法,采用DS命令,大家学汇编的话,以后不要再用EQU或者DATA,直接命名变量,这样修改起来很麻烦,采用DS命令修改方便同时写起来轻松:
;**********************************************************************************
DSEG AT 30H  ;30H-47H                                                  ;桑德菲杰
  TASK0_DELAY:  DS 1
  TASK1_DELAY:  DS  1
  TASK2_DELAY:  DS 1
  TASK3_DELAY: DS  1
  TASK4_DELAY: DS  1
  TASK5_DELAY: DS 1
  TASK_TIMEOUT: DS 1
  TASK_CURRENT_ID: DS 1
  TASK0_SP:   DS 1
  TASK1_SP:   DS 1
  TASK2_SP:   DS 1
  TASK3_SP:   DS 1
  TASK4_SP:   DS 1
  TASK5_SP:   DS 1

  TASK_STACK:     DS 1
  TASK_POSITION:  DS 1
  STACK_BACK_L:   DS 1
  STACK_BACK_H:   DS 1
DSEG AT 48H
  TASK_STACK_SPACE: DS 48 ;48H-77H
  INT_STACK:       DS 6         ;78H-7FH
BSEG AT 00H
  TASK0_READY: DBIT 1
  TASK1_READY: DBIT 1
  TASK2_READY: DBIT 1
  TASK3_READY: DBIT 1
  TASK4_READY: DBIT 1
  TASK5_READY: DBIT 1
  TASK_TIMEOUT_F: DBIT 1
BSEG AT 08H
  TASK_SUSPEND: DBIT 1
  W_SIGNAL:           DBIT 1
  CK_STATE:           DBIT 1
  REAL_TASK:  DBIT 1
;*******************************TASK_FLAG*****************************************************
  FL4:      DBIT 1
;********************************const var****************************************************
ON               EQU 1
OFF                          EQU 0
TASK_MAX_NUM     EQU 6
TASK_READY_NUM          EQU TASK_MAX_NUM-1
TASK_POSITION_ID EQU 20H;00100000B TASK5
TASK_RD_INDEX    EQU 20H
TASK0_FREE_SPACE EQU 7        ;BACKADDRESS0 BACKADDRESS1 PSW  R0 R1 R2 ACC  ,5+4=9
TASK1_FREE_SPACE EQU 7
TASK2_FREE_SPACE EQU 9
TASK3_FREE_SPACE EQU 7
TASK4_FREE_SPACE EQU 9
TASK5_FREE_SPACE EQU 9
TASK_STACK_START EQU TASK_STACK_SPACE
TASK_SP_POINTER  EQU TASK0_SP
SYS_TIME         EQU 5000
TASK_TIMEOUT_SET EQU 2; set task time out
TASK0_P                  EQU 01H
TASK1_P                  EQU 02H
TASK2_P                  EQU 04H
TASK3_P                  EQU 08H
TASK4_P                  EQU 10H
TASK5_P                  EQU 20H
TASK6_P                  EQU 40H
TIMEOUT_P                  EQU 80H
TASK0_ID                  EQU 00H
TASK1_ID                  EQU 01H
TASK2_ID                  EQU 02H
TASK3_ID                  EQU 03H
TASK4_ID                  EQU 04H
TASK5_ID                  EQU 05H
TASK6_ID                  EQU 06H
;*****************************************************************************************
LED0 BIT P2.0
LED1 BIT P2.1
LED2 BIT P2.2
LED3 BIT P2.3
LED4 BIT P2.4
LED5 BIT P2.5
LED6 BIT P2.6
LED7 BIT P2.7

楼主:
初始化部分,调用的是宏代码:
;********************************MAIN_PROCESS_START****************************************
CSEG AT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BH
   AJMP TIME0
ORG 0030H
  START:
  ;*******************************SYSTEM_INITIAL******************************************
  REG_CLR 1FH,7FH;
  TASK_STACK_INITIAL;
  TASK_CREATE TASK1_FREE_SPACE,TASK1,TASK1_SP,OFF
  TASK_CREATE TASK2_FREE_SPACE,TASK2,TASK2_SP,OFF
  TASK_CREATE TASK3_FREE_SPACE,TASK3,TASK3_SP,OFF
  TASK_CREATE TASK4_FREE_SPACE,TASK4,TASK4_SP,OFF
  TASK_REG_INITIAL
  TIME_INITIAL SYS_TIME
  TIME_MODEL_SET
  ;*******************************SYSTEM_INITIAL*****************************************
  ;********************************TASK_INITIAL******************************************
  ;put task_initial
  ;***********************************************************************************
  AJMP TASK5 ;start at the lowest priority task which is idle task

楼主:
任务部分,里面加入了调试代码:
TASK0:
       CPL LED0
           TASK_DELAYSET TASK0,#200
           TASK_GIVEUP
           SJMP TASK0
  TASK1:
             CPL LED1
           TASK_DELAYSET TASK1,#100
           TASK_GIVEUP
           SJMP TASK1
  TASK2:
           CPL LED2
           MOV R7,#TASK4_ID
           MOV R5,#TASK4_P
           ACALL SEND_SIGNAL_FUC
           TASK_DELAYSET TASK2,#120
           TASK_GIVEUP
           SJMP TASK2
  TASK3:
           CPL LED3
           TASK_DELAYSET TASK3,#50
           TASK_GIVEUP
           SJMP TASK3
  TASK4:
           CPL LED4

           SETB W_SIGNAL
           CLR EA
           ACALL TASK_WAIT_FUC
           JUPD:
           SJMP TASK4
  TASK5:
           CPL LED5

           SJMP TASK5

楼主:
定时器程序,检查任务定时部分,以及是否有任务超时等:
;********************************************************************************
;        Prototype  :                TIME0
;        Description: TIME0 Interrupt Function using 0         and
;                                switch to its own stack when function start,
;                                check all the delay time of all tasks and set
;                          the flag when delay==0 or timeout ==0
;        Input Parameter:None
;        Return     :None(Back to task switch function or interrupt position of current task)
;        Create Data         :2010-10-1
;        Revision History:2010-10-11
;********************************************************************************
TIME0:
      PUSH ACC
      MOV A,#(INT_STACK-1)
          XCH A,SP
          MOV TASK_STACK,A
          PUSH PSW
          PUSH 00H
          PUSH 01H
          PUSH 02H
          TIME_CORRECT 5000;
;----------------------
          PUSH TASK_RD_INDEX

          MOV R2,#07H
          MOV R1,#TASK0_DELAY
          MOV R0,#01H
         RE_CHECK_DELAY:
          MOV A,@R1
          JZ CHECK_NEXT
          DEC @R1
          MOV A,@R1
          JNZ CHECK_NEXT
          MOV A,R0
          ORL TASK_RD_INDEX,A
         CHECK_NEXT:
          INC R1
          XCH A,R0
          RL A
          XCH A,R0
          DJNZ R2,RE_CHECK_DELAY

          POP ACC
;--------------------------
          POP  02H
          POP  01H
          POP  00H
          POP  PSW

          XRL A,TASK_RD_INDEX

          JZ INT_END
            CPL LED7;---------------------
          XCH A,TASK_STACK
          MOV SP,A
          POP ACC
          PUSH STACK_BACK_L
          PUSH STACK_BACK_H
          RETI
         INT_END:
          XCH A,TASK_STACK
          MOV SP,A
          POP ACC
          RETI

楼主:
任务切换函数,可以被中断调用,或者任务调用:
;***************************************************************************************
;        Prototype:TASK_SWITCH_FUC
;        Description:Check whether there is a task in task_ready_queue,
;                                if the task with the highest priority is in task_ready_queue,
;                                it will be inserted to task_current_id,meanwhile,the current
;                                task will be saved,and change the sp to the next task''s stack
;        Input Parameter:None
;        Return                :None(Back to current task or next task)
;        Create Data:2010-10-1
;        Revision History:2010-10-11
;***************************************************************************************
TASK_SWITCH_FUC:
         MOV TASK_TIMEOUT,#TASK_TIMEOUT_SET
          PUSH PSW
          PUSH 00H
          PUSH 01H
          PUSH 02H
          PUSH ACC

          ;------------------TASK_INDEX_MODULE_START----------------------
      JNB TASK_TIMEOUT_F,RD_INDEX
          CLR REAL_TASK
          CLR TASK_TIMEOUT_F
          RD_INDEX:
          MOV A,TASK_RD_INDEX
          JZ TASK_SWITCH_END;-------------????
          MOV A,TASK_RD_INDEX;R3=TASK_INDEX-------R4=TASK_TEMP_ID
          MOV R2,#06H  ;number
          MOV R1,#00H  ;task_id
          MOV R0,#0FEH  ;task_id_flag cpl
          RE_CHECK:
          RRC A
          JNC NEXT_CHECK
                 MOV A,R0
                 ANL TASK_RD_INDEX,A
             SJMP TASK_INDEX_END;return R1 with ready task_id
          NEXT_CHECK:
                 XCH A,R0
                 RL A
                 XCH A,R0
                 INC R1
          DJNZ R2,RE_CHECK
          TASK_INDEX_END:

             JNB REAL_TASK,HIGH_PRIO
                         CLR C
                         MOV A,R1
                         SUBB A,TASK_CURRENT_ID
                         JC HIGH_PRIO

                         LOW_PRIO:
                         MOV A,R0
                         CPL A
                         ORL TASK_RD_INDEX,A         ;recover the index flag
                         SJMP TASK_SWITCH_END

                         HIGH_PRIO:
                         JBC TASK_SUSPEND,NEXT_JUP
                         MOV A,TASK_POSITION
                         CPL A
                         ORL TASK_RD_INDEX,A  ;the current task is inserted to the ready_squeue
                         NEXT_JUP:
                         MOV A,TASK_CURRENT_ID
                         MOV TASK_CURRENT_ID,R1
                         MOV TASK_POSITION,R0
                         NOP

          ADD A,#TASK_SP_POINTER
          XCH A,R0
          MOV @R0,SP

          MOV A,R1
          ADD A,#TASK_SP_POINTER
          XCH A,R0
          MOV SP,@R0
TASK_SWITCH_END:
      SETB REAL_TASK
          POP ACC
          POP 02H
          POP 01H
          POP 00H
          POP PSW
          SETB EA
          RET

楼主:
任务放弃CPU程序,参数,一等待信号,二延时等待:
;**************************************************************************************
;        Prototype                :TASK_WAIT_FUC
;        Input Parameter        :Ticks(R7),W_SIGNAL
;        Description                :If W_SIGAL==1,then the current task will suspend because of  signal
;                                          If W_SIGAL==0,then the current task will suspend because of delay time
;        Return                        :R7(FFH|No Change)
;        Create Data                :2010-10-12
;        Revision History:2010-10-13
;**************************************************************************************
        TASK_WAIT_FUC:
           PUSH ACC

           JBC W_SIGNAL,WAIT_SIGNAL
           MOV A,R7;(Ticks:1--255)
           JNZ NO_ERRO_0
           CPL A
           MOV R7,A
           POP ACC
           RET
         NO_ERRO_0:
           PUSH 00H
           MOV R0,#TASK0_DELAY
           XCH A,R0
           ADD A,#TASK_CURRENT_ID
           XCH A,R0
           MOV @R0,A
           POP 00H
          WAIT_SIGNAL:

           POP ACC
           SETB TASK_SUSPEND
           PUSH STACK_BACK_L
           PUSH STACK_BACK_H
           RET        ;Back to TASK_SWITCH_FUC

楼主:
任务发送信息函数,支持任务是否唤起
;**************************************************************************************
;        Prototype                : SEND_SIGNAL_FUC
;        Input Parameter :R7(Task_ID),R5(Task_ready_position),CK_STATE(Check_state)
;        Description                :If CK_STATE==1,then check whether task&id_delay is zero
;        Return                        :R7(FFH:Erro|00H|Nochange)
;        Create Data                : 2010-10-12
;        Revision History: 2010-10-12
;**************************************************************************************
        SEND_SIGNAL_FUC:
          PUSH ACC
          PUSH 00H
          MOV R0,#TASK0_DELAY
          MOV A,R0
          ADD A,R7
          XCH A,R0
          MOV A,@R0
          JNB CK_STATE,STATE_ZERO
          JZ STATE_ZERO
          POP 00H
          POP ACC
          RET
         STATE_ZERO:
          MOV A,R5
          ORL TASK_RD_INDEX,A
          MOV @R0,00H
          POP 00H
          POP ACC
          RET

END

楼主:
等待C语言版本,大家尽情期待

楼主:
测试条件RAM:128B,ROM:2K,F:12MHZ:
初始化部分,花费时间461US,运行到TASK5即空闲任务,并运行到切换部分

楼主:
由TASK5切换到TASK0,运行状态为522US,任务切换花费时间仅为
522US-461US=61US,即几十US就可以完成任务切换任务

楼主:
任务运行到TASK0

楼主:
为了调试让TASK0主动放弃CPU,开始任务调试了,状态为533US

楼主:
任务切换完,运行状态为600US,切换时间为600US-533US=67US,与上次的
时间相接近

楼主:
运行到TASK1

楼主:
一下部分不作测试了,任务切换的时间保证在几十US的时间

网友A:
汇编读起来太费力了,不是设计者很难懂,等待c语言版本

网友B:
LZ写的不错,支持一把!

网友C:
好是有前提的
不要随便说比TINY好
51RAM空间太小,要做到1个RAM都不浪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要做到随便浪费那可是件很容易的事
抢先切换其实很容易,关键是RAM空间要大才能很好的支持
...

网友D:
汇编读起来太费力了,
但是速度比C快很多,
清楚MCU内部RAM结构用汇编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当然不是随便说的,不知您是否看了我的测试条件?我写的系统所占的内存(不包括任务堆栈)仅30B,代码包括初始化部分占400B,同时它可以运行在2051上,我已经成功移植了“仓鼠喂食器”的代码,其中包含了按键,计算,显示等部分,编译后代码仅在900多,所以说,我说它相对TINY来说有优越性自然有它的道理
PS:我只是强调部分
(只是单方面有优越性,当然不是所有的,毕竟我写的只是实验性的东西,而人家是产品,兼容性,稳定性方面不知要好几百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E:
你凭什么说比TINY好,就凭你那简单的测试条件!你的功能有TINY强大,稳定性有TINY稳定?  做产品不是做实验。
别人能发布出来,并且得到广泛的应用的东西那个不是经过严格测试出来的!
懂OS的原理的人多的去了,你看有国内有像样的OS没?

网友F:
LZ出个C语言版本噻。。。搞个51或者52.。。
看汇编的人太少了

楼主:
28# new1988 不要激动,我说的是单方面比它好,毕竟我这只是实验性的东西,不是产品,其他方面指标肯定不行

网友G:
值得鼓励,再来个C版的

楼主:
我想说一句:我写这个不是为了表明我有多厉害,能写OS,网上懂这方面的人多的是,而我的目的是让大家共同学习,因为我也是新手,也在学习中,还有很多路要走,我只是学习过程中分享了我的一些经验,请不要以谁都能写OS为名义来抨击我,谢谢

网友H:
支持楼主,这样的精神可佳....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网友I:
正是因为汇编,才体现了楼主的强大,对读者也是大有用处,尤其是搞硬件的朋友,顶!

网友J:
顶!,请求第二版学习 kanzixi@163.com

网友K:
首先支持楼主。现在工程师像LZ这样专研的人需要更多,现在某些工程师操作系统,图形开发,TFT挂在口边。说的高科技,实际上差不多都是CPY。在引用了别人成果完成工作的时候,能静下心来发明创造自己的一个程序,一个电路或是一种属于自己的一种思想,这才叫专业和敬业。
同时那些懂操作系统原理,而没有实际写过操作系统的人。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性能好坏是都是别人的成果。你觉得有高见,出一个更优秀的也SHOW一下。想一想为什么微软为什么不等到开发了windowXP再公开发售呢?

网友L:
尽管用不上,但还是非常支持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L:
注释。略少点,呵呵!帮你挑毛病

网友M:
支持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N:
能自己动手写OS精神就值得学习,不要拿别的来打击人。中国OS不行,就是少了像LZ那样的精神,不要人一开始写你们就要拍死在萌芽状态,要多点鼓励。

纯个人之言,没有说谁不是,只对问题不对人。

楼主:
回复 网友L:
呵呵,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我调试好了,就急于分享了,忘了加更多的注释了,以后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M:
呵呵,过奖了,只是个人的爱好罢了

楼主:
43# chasedreamsl 您的一席话,让我感动不已,谢谢你的理解支持,这条路我一定好好走下去,不管有多困难

网友O:
文跃兄长已经写了十年了吧。 中国就是这种事情……,没工作的人成堆,但是无人相助兄长。如有2人合作,恐怕1年就能完成了。剩下9年光阴,什么版本都出来了。

所以我倒觉得,如今信息时代,什么都变快了,好像生命、时间也加快了。兄长应该找人联手,所谓“二人同心。其力断金。”盖茨当年如果没有保罗·艾伦搭档,恐怕也难有今天的微软。

成立个工作室什么的,没有资金找我就行。

网友B:
呵呵!

祝LZ和刘前辈联手成功,打造未来天朝的微软。

网友P:
可以加COOL了.

网友Q:
支持,若有C版 更好

网友R:
能自己动手写OS精神就值得学习,不要拿别的来打击人。中国OS不行,就是少了像LZ那样的精神,不要人一开始写你们就要拍死在萌芽状态,要多点鼓励。
纯个人之言,没有说谁不是,只对问题不对人。

说得真好,bs有些人动不动就打击别人,你也拿出东西来啊!

网友S:
借楼主的宝地,给我自己的51单片机OS打个小广告,希望您不要介意
http://dl.21ic.com/download/code/lq51-rar-ic-11100.html
任务调度及启动代码使用汇编实现,其他的系统服务使用C语言实现
完整编译只需2.5k代码(可裁剪)
堆栈仿造tiny实现
参照 uc/os ii 提供信号量邮箱等系统服务
最大的两点是支持 c51 的 _task_ 的关键字创建任务
采用占先式任务调度,支持7个用户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