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Hfe的差值会这么大了

楼主(2010-10-18):
看三级管的规格书,Hfe的范围很大,看书上的解释说是基区宽度调制效应造成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设计电路的时候,Hfe的值是如何确定的呢?问得不好不要拍砖啊

网友A:
对同一支管子,电流放大倍数随集电极电流变化,是基区宽度调制效应。
对不同的若干支管子,各管电流放大倍数不同,是因为工艺上不可能每支管子完全一致,例如杂质扩散不可能完全均匀。
设计电路时,必须使不同电流放大倍数的管子都可以正常工作。通常,是用加负反馈的方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