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书 关于磁导率疑问

楼主(2010-10-18):
(无正文)

网友A:
关于磁场强度(H)、磁感应强度(B)和磁极化强度(M):

一般而言,HB存在如下关系

  B = μ H

此为磁介质的本构方程。真空中(或空气中近似为)μ = μ0,但一般为μ = μ0 μr,即B = μ0 μr H

为了反映磁介质的磁化,引入磁化强度(M)。顺磁体中MB的关系为

  M = [(μr - 1)/(μ0 μr)] B = B/μ0 - H

如果将BHM都看成矢量,可表成

  B/μ0 = H + M

对于内含各向同性的顺磁体的线圈,其中各点的BHM都是同向,自然就成了前面的简单本构关系——B = μ H。虽然H绕线圈一周作环路积分仅和线圈电流有关,但具体某点的H还受到磁介质的影响会和全真空状态不同。这也是计算HB的难处。不过B = μ H还是成立的(其中μ在一定范围内认为是常数)。

现在再看永磁铁。永磁铁中一般认为M恒定不变,在磁体中由S指向N,磁铁外M=0。由B的封闭性(无散)、H无旋(无电流)和B/μ0 = H + M可知H是由N指向S的场线(类似电场)。其中N极聚集着N(正)磁荷且S极聚集着S(负)磁荷(假设存在磁单极)。明显的,在永磁铁内BH是不同向的,甚至是反向的,满足B/μ0 = H + M

楼主:
谢谢HWM
再问一下,如果一个永磁铁在空气中是B1  H1
把空气去掉,换成其他磁介质之后是B2  H2
是B1=B2还是H1=H2,换句话说就是哪个量是不变的?

网友A:
to 3L:

先再解释一下B、H这两个量。

B(磁感应强度)是个“真实”的物理量,因为可以有实在的力(磁力)与之相关。

H(磁场强度)是个“假设”的物理量,它可以直接和电流或磁荷关联,而不需涉及到介质的本构参数(如磁导率)。

H和电流或磁荷的关联性表现在整体方面,如电流是反映在H的环路积分上,而磁荷则反映在其封闭曲面积分上(类似高斯定律)。对于具体的某一点,不保证在加入另外的磁介质后不发生变化。因此,对于你所说的H1和H2就不一定相同(一般不等)。自然,B1和B2那就更没有相等的理由。

关于我所说得积分,下面给出两个式子,供参考:

∮H•ds = qm
∮H•dl = I

其中第一个是关于(假想)磁荷的高斯定律,第二个是安培定律。它们由于采用了H(磁场强度),所以和磁导率无关。但这不说明具体某点上的H和磁导率无关。

网友A:
对于永磁铁,M(磁化强度)是个基本不变量。

楼主:
哦,谢谢HWM,看来H和B都要变化,看看书在来看贴。
结贴,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