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自带的SDRAM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0-10-18):
有DSP片上自带SDRAM控制器接口,与SDRAM器件相连时只需按照手册将对应引脚相连即可. 但我有个疑问,就是DSP访问SDRAM时内部地址在映射到SDRAM地址时,BANK地址线是映射到DSP原始地址的最高两位,还是中间两位?

换个问法:如果DSP通过自带控制器接口往SDRAM里连续写入数据,那么是在一个BANK里写完一行再另起一行,直到写完整个BANK后再切换到另一个BANK,还是写完一个BANK中的一行后,切换至另一个BANK中的同一行接着写,直到写完所有BANK中的同一行后,再切换到第一个BANK中的后一行接着写?

网友A:
以TI的DSP为例,其它公司的我不熟悉。
第一个问题,在EMIF使用说明(EMIF REFERENCE GUIDE)里面有详细的描述,DSP的线性地址是如何和SDRAM的BANK, ROW, COLUMN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