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市场上的LED照明灯调光用可控硅而不用PWM

楼主(2010-10-18):
为什么市场上的LED照明灯调光用可控硅而不用PWM,我很郁闷

网友A:
成本问题。用晶闸管成本低得多。不过,用晶闸管对网电源影响以及对其它用电设备的干扰很大,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作法,在很多国家是禁用的。

网友B:
1、成本问题,因为用pwm方式比SCR方式用的材料多很多,成本自然高不少;
2、体积,因为pwm方式使用器件比较多,相对占用的空间比较多,而且目前led电源的空间都有一定限制。

网友C:
去看看发达国家市场就不同了,可控硅调相技术根本就不准用。

网友D:
那是发达国家的发电机适应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