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怎么会分为推挽式/全波整流/半波整流变压器呢?

楼主(2010-10-18):
变压器怎么会分为推挽式变压器 ,全波整流变压器,半波整流变压器?变压器就是变压器,根据什么来分这么多种的呢?
效率又该如何计算的呢?

网友A:
:)看看赵休科老师的书吧

楼主:
什么资料呢?小弟不才,多谢赐教··

网友B:
变压器中电流有效值与电流波形有关,不同整流滤波电路的电流波形不同,故变压器设计时必须按照实际工作情况来计算。
半波整流,次级电流含直流分量,所以铁芯有偏磁,这将使变压器可传递的能量减小。同样,用于半波整流的变压器必须按照实际工作情况计算。

网友C:
4楼正解,建议楼主多多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