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2812锁住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0-10-18):
新设计的一块板子,用的片子是TMS320F2812,一连几块都遇到一样的问题:
第一次上电,可以连上ccs,在线调试加载到ram时提示0x8000地址数据校验错误,忽略后可以加载,小程序运行没问题。但下载程序时片子被lock了,以前也碰到类似的情况,但都是自直己在下载掉电或者复位,这次的情况太不正常了,第一次上电,什么都没干,就直接lock了,

网友A:
可能电源有问题。

楼主:
这应该是1.8V核电源方面的问题吗?

有没有办法可以解锁了啊

网友B:
扔了吧。

这就是TI的可恨之处。

废物利用:
可用使用RAM练习,当开发板用

网友B:
没办法解锁!
这就是TI的可恨之处。

网友A:
你量量电源对不对,是不是稳定。
我觉得你什么都没干,不可能锁的。

楼主:
恩,现在只能下载到RAM调试小程序:'(

楼主:
测了两组电源都是没问题的,而且现在每次程序加载到ram时都会报0x8000地址数据校验错误,很不明白。
两块板子的现象一样的,板子上有FPGA,加电后加载FPGA的程序,再连接dsp,第一次烧写程序时就显示lock了,unlock 失败

网友C:
可能是板子硬件设计有问题啊,尤其是电源部分。。。
一般情况下,不会锁住的。。。这少早我手头上用了好几年的东西,从来没有出现锁住的现象!

网友D(2012-12-24):
如果是新电路板的话,并且电源电路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复位电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E:
是芯片锁住了吗?不能烧写.out文件?还有一种可能是买到旧的DSP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