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可以这样实现不?

楼主(2010-10-18):
5V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现在我想用BOOST电路将其升压到60V,用ICE1PCS01控制芯片来实现,有点似PFC的那种拓扑!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A:
用boost就可以了,pfc也只是boost其中一种应用类型而已。

网友B:
电流不大就倍压.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是加个隔离变压器吧  升压容易  ~~

网友D:
为什么不设计开关变压器直接输出60V,让5V再升60V不是增加了电路成本。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