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材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0-10-19):
小弟请问各位老师:现有一带屏蔽的双绞线,可能出现的问题是,data+或data-中的一条与屏蔽层错位,
即A-------A'(DATA+)
   B-------B'(DATA-)
   C-------C'(屏蔽层)
错接为:
   A-------A'(屏蔽层)
   B-------B'(DATA-)
   C-------C'(DATA+)
请问如何何种方式能将此问题测试出来?
(可测得对总屏蔽层的容抗差别,约有10倍)

网友A:
估计用测量A和B对C的电阻和电容(楼主所说)方法即可判断。

网友B:
楼上的办法估计可行。

网友C:
搞这么复杂
不允许剥开双绞线?

网友D:
最好的办法,用眼看,。

网友E:
考虑一下给个共模信号去测
给个干扰射频.
测三者间两两电压.
对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能否详细指导一下?
具体如何实现。我是想通过一个单元电路的测试,以LED灯来指示测试结果。

网友F:
搞3个不同的电压入,后测另外1边,是否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