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10-10-19):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  请问下什么是开关管   MOSFET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开关管是工作于开关状态的双极型三极管或MOSFET。
MOSFET是英文缩写,意思是金属-氧化物场效应管。

网友B:
场效应管

网友C:
变成百度了,呵呵

网友D:
变成百度了,呵呵
引用 网友C:

应该胜过百度。

网友E:
就是的··more

网友C:
对,我感觉在百度问技术问题很郁闷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又很多人在百度问技术问题,我们公司有个人就一直在百度上问这个问那个的,虽然百度也有高手,但往往高手都深藏不露的,因此那个人经常都是一知半解,感觉比较的悲剧,有时候人家的经验公式就直接用了,看来经验就是这样积累的,呵呵呵

网友F:
百度知道也有神人,但恶搞方面比较多,技术少些

网友G:
要学开关电源要从那里先下手学

网友H: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list-4.html可以看看蚂蚁的这个板子的,我正在买元器件搭电路呢

网友I:
有需要开关电源的朋友可以联系我,Q:75408947,TEL:13522938804,MSN:hongyijianke@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