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传感器能测塑料么?

楼主(2010-10-19):
我们打算用传感器检测前方有没有塑料盒子,最好还能知道大致距离。
我们经理说可以用电容传感器
我持怀疑态度可是他是做电子出身的,所以……

网友A:
若塑料板放到电容两极板之间是可以检测出来的。但若不是在两极板之间则难说。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用红外反射式传感器,要测距离的话比较麻烦,成本也会很高,如果目标体积够大,可以用超声波检测并测距。

网友C:
我们打算用传感器检测前方有没有塑料盒子,最好还能知道大致距离。
我们经理说可以用电容传感器
我持怀疑态度可是他是做电子出身的,所以……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请教他,原理是什么?怎么实现?

网友D:
超声波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