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ROTEL99的SCH转ORCAD的问题

楼主(2010-10-19):
我最近要一份PROTEL99SE的电路图转换成ORCAD的电路图,用的是PROTEL DXP2004 SP2做中间工具转过来的,结果发现用ORCAD打开其转换过来的电路图后,其电路导线中所有的结点都没有了,双击这个元件,发现内部的PCB FOOTPRINT(对应的PCB元件的封装)也没有了,不知这个问题有哪位大虾遇到并解决过的,请多多指点,多谢!!!

楼主:
怎么没有大虾回贴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自己打点啊,这么多给你转出来还不满足啊,

网友B:
其实在不同格式电路图直接转,或者不同PCB软件直接转,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建议还是继续用protel画,要么用ORCAD重新画一遍;
不管用哪种软件,导出的网络表格式可以是一样的。

网友C:
不同软件可以输出同样格式的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