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PROTEl 99里,如何在PCB的丝印层上加入公司**?

楼主(2010-10-19):
如题,公司LOGO是不规则的字形,我曾用CAD画好了导进去,结果总是出错,据说是PROTEL无法识别CAD里的圆弧。有其他方法么或者有什么很方便的软件,具体点,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A:
只会allegro。好像可以这样弄
跟你的制板厂说一声,让他们帮你在光绘上加上,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B:
将**.JPG改成BMP格式.再用bmp2pcb软件导入PCB中

网友C:
altinum加log比较简单,protel酷似不方便

网友D:
你可以在库里做一个**,再调用不就OK了?

楼主:
bmp2pcb用了,不知道为什么,图片导进去出来的PCB是空的!最后还是用CAD画出来了,只是PROTEL不能识别CAD的样条曲线,圆弧还是可以的,还好不是太复杂。allegro好像台企用的比较多,大部分地方还是用的PROTEL。

网友E(2011-02-13):
6楼的回答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