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读回的数据为0

楼主(2010-10-19):
用SPI读回触摸屏坐标值一直为0,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你的SPI写的有问题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2046

楼主:
不是,用的ADS7843

楼主:
SPI的写用的库函数,不是自己弄的时序

网友B:
或许对ADS7843的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A:
ADS7843和2046是一样的,你读的是0是因为你的时序和7843不一样。不信你可以用示波器测量。
1.首先你发送命令,由于硬件SPI发送数据后,就开始接收,当然接收的数据为0,这个时候发送的数据还在移位寄存器里没有发送完成。所以你要确认你发送的命令数据已经发完成了,你就要检测SPI硬件是否处于忙碌状态。
2.当SPI总线不忙碌的时候你要检测7843是否处于忙碌状态,当然这个检测也可以不检测,不过保险一点还是检测吧。
3.发送0x00,同时接收数据,这个时候也要检测SPI硬件是否处于忙碌状态,不忙碌说明收发完成。
4.如果你选择的是12位模式,再重复3的步骤。
5.完成

网友A:
需要说明的是,当你检测SPI不忙碌的时候,接收自动完成,数据也在寄存器里 了,直接读就好了

楼主:
unsigned char SPI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Data = 0;

   //Wait until the transmit buffer is empty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RESET);
  // Send the byte
  SPI_I2S_SendData(SPI1,data);

   //Wait until a data is received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RXNE)==RESET);
  // Get the received data
  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Return the shifted data
  return Data;
}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unsigned int SPI_Read2046(unsigned char index)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Data = 0;

        SPI_SendData(index);
        while(!BUSY);
        temp = SPI_DR;
        nop();nop();
        SPI_SendData(0x00);
        while(SPI_SR & 0x80);
        temp = SPI_DR;
        Data |= temp;
        Data <<= 8;
        SPI_SendData(0x00);
        while(SPI_SR & 0x80);
        temp = SPI_DR;
        Data += temp;
        while(SPI_SR & 0x80);

        Data >>= 4;

        return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