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EMC电路设计

楼主(2010-10-19):
我在EMC&可靠性设计版块发过类似帖子,但是没有人解惑,希望大家指点。
公司现在开发一个项目,在电源EMC方面要求做到符合EN55022 ClassB的标准。
所以在电源输入端向设计一个抑制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的电路。
我在网上搜到了很多这部分的内容,自己根据这些信息设计了一个电路如下:

这样设计是否存在问题。电源EMC设计公司之前没做过,我对自己这个电路也没底,所以还请大家帮帮忙看看哪里需要修改的。
还有电容的取值,共模电感的类型?谢谢大家~

网友A:
求楼主发怎么计算的,我也想学一下,就知道前面要有emi的滤波,但是又没有找到资料的,不过好像是不是要算电源的阻抗什么的,求详解

网友B:
滤波是必须的  可加我QQ:634031529  详谈

楼主:
这个电路除了压敏电阻,TVS管,保险丝这部分时我自己加的;其他都是网上copy过来的,没有验证过,自己都心慌慌的。
现在放到新项目中,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别人没法回答
你要滤波,但是杂波是怎样的,你没有给出

楼主:
第一次做EMC设计

东西都没做出来~我也不知道电源输入端会是怎样一个情况。
这个电路设计是否存在错误?且不管该电路能否起到差模共模干扰抑制的作用。
如果没有错误,是否能够起到差模共模干扰抑制的作用?
这是我第一次做EMC设计,大家的每一个建议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C:
保险丝应该在压敏电阻的前面

楼主:
C400,C401,C402的取值如何定义。
用普通0603封装的0.1uf/50v的贴片电容可以吗?
保险丝的位置放在压敏电阻之前,是为了保证保险丝先动作,防止压敏电阻损坏吗?

网友A:
求大虾们详解

网友D:
凭直觉,最后那双向箍位就不对,难到要等到地电平高过VCC好多伏才动作?那IC的里I/o保护二极管早就动作了,你这个反向箍位永远也不会动作的。

网友E:
从一些机构的培训资料上看,直流电源一般都用双向TVS。

楼主:
第一次做EMC,大家多给意见

最后那个钳位的TVS主要起到浪涌保护的功能,因为TVS管的反应时间为Ps级,虽然位置在最后面,但是当电路产生瞬态电压时,最先动作的应该是TVS管,从而起到分流限压的作用。
不知道我的想法在这个电路上是否正确,请大家指正,谢谢。
电路已更新成:

网友A:
但是参数没有通过计算出来,直接运用,能够有同样的效果吗?这个可能行,但下次还是用这种电路?所以求详解

楼主:
楼上和我一样,看来电源EMC电路设计还是很多人存在疑问的,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电路要这么设计?
还请各位牛人指点迷津,给我们解惑了。谢谢

楼主:
共模传导噪音是在设备内噪音电压的驱动下,经过大地与设备之间的寄生电容,在大地与电缆之间流动的噪音电流产生的。减小共模传导噪音的方法是在信号线或电源线中串联共模扼流圈、在地与导线之间并联电容器、组成LC滤波器进行滤波,滤去共模传导噪声。

上述接法是针对交流信号而言的,如果是直流信号,输入端为2线输入;
一端为+12V,另一端为gnd,那此时共模抑制电路该如何设计

楼主:
第一次做电源EMC,大家多指点

TO 10楼teddeng
我已将TVS管的位置移至共模电感之前,同时将470uF的电解电容替换成了10uF的陶瓷电容。
电解电容最高频率约为50KHZ,DC/DC的工作频率为300KHZ,所以做了这个替换。
保险丝的位置重新移至压敏电阻之后,如果在压敏电阻之前,保险丝比较容易因为电压的波动导致断开,造成设备无**常工作。在压敏电阻之后,靠压敏电阻吸收掉一部分电流之后会比较好,这么做从保证设备持续正常工作角度会比较好。
更新电路如下:

网友F:
要是你们公司有EMI测试设备。
直接换,试,再换,再试,学习效果很快。

网友A:
公司没有此等优良设备,怎么换?就没有直接的计算方法吗?

网友G:
很有技术含量的,都要靠反复试验

网友C:
回复 楼主:

再次建议将保险丝放到压敏电阻前
放在压敏电阻前并不是来保护压敏电阻的

你为什么选择把TVS移到哪个位置呢?

楼主:
保险丝及TVS管的位置

保险丝放在压敏电阻之前主要考虑到设备的持续工作性,例如在防雷测试时,保险丝很容易过流断开,此时设备就不能测试了,必须把保险丝拆下来重新焊个新的保险丝。但是如果在压敏电阻之后,电流首先通过压敏电阻释放掉一部分,可以使保险丝损坏的概率降低。
当然压敏电阻并不是为了保险丝而存在的。
还有TVS管的位置,是考虑到共模电感的存在使tvs动作的时间延迟了,所以放置在了共模电感之前,这也是我看到10楼teddeng的回复做的一个改动。这样做是否考虑的不全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先确定一下测试方法
很多情况下的测试,需要先将保险丝去除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TVS一般是防静电用的

楼主:
TVS一般是防静电用的

tvs管的这个作用,对tvs的放置位置有影响吗?
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是把tvs管放在了共模电感的后面,还请haibushuo讲一下其中有什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