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本地转pcie

楼主(2010-10-19):
像pex8311是本地转pcie的,但是是1链路, 有没有可以直接转为多链路的(4以上)芯片, 我需要将转换好的数据通过主板上的pcie插槽送到计算机里去,而且速度越高越好。 另简单说明一下实现方法,谢了。

网友A:
可以用FPGA、CPLD等可编程器件实现。

楼主:
可以用FPGA、CPLD等可编程器件实现。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呢  Altera的cyclone系列可以实现吗? 用硬核还是ipcore生成的? 哪种简单,具体的实现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