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蓄电池过充过放问题

楼主(2010-10-19):
太阳能板对蓄电池充电,怎么检测蓄电池是否过充。是直接检测蓄电池正负极电压还是另外方法?

蓄电池对负载放电,是怎么检测蓄电池过放??是否也是直接检测蓄电池正负极电压?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因为我也想知道有没有好一些的办法

网友B:
我选的个IC它有个管脚可以Kelvin检测电池正极的电压,从而精确调制恒压充电时电池正极的电压,避免了从电池的正极到IC的BAT管脚之间的导线电阻或接触电阻等寄生电阻对充电的影响。如果在FB管脚和BAT管脚之间接一个电阻,可以调整恒压充电电压。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下QQ:401575712                                        15914107194

网友C:
一般都是用ad测电压的.

网友D:
能不能发电路上来看看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不吝,帮我发一份你的太阳能电板充电原理图吗?谢谢!我真想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邮箱:hn_cz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