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R912的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0-10-19):
我在使用STR912FW芯片时,遇到点问题不敢确定,就是STR912系列芯片的外部中断引脚如何配置,还有一个问题是所有的通用IO口都可以配置为外部中断输入引脚吗?
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虽然没有研究过,但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好好看一下SPEC,应该不难。

网友B:
不懂没关系,建议楼主不要用这个芯片做新产品设计,与STM32相比,STR912的性价比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