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可以检测微安级电流的电路 很烦

楼主(2010-10-19):
最近在烦一个事,上面布置一个任务,设计一个可以检测微安级电流的电路
本人对模电知识很菜,虽然之前有学过,但很浅
用运放怎么来实现,可以测量某一系统的一支路中流过的电流(电流为微安级)
可以给点思路么

请问楼主最后如何实现?鄙人目前处境和你当时一样,想测0.1微安级到2mA 这个范围的电流,希望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A:
uA级电流不小了,可以用运放做个I-V转换电路。

楼主:
运放做个I-V转换电路   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B:
3楼: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二章,第一节。最好从第一章开始看。如果还看不懂,复习你学过的模拟电路。

楼主:
4楼
可以给个链接么

网友C:
直接搜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这本书就行了,IV变换,使用跨阻放大器就行了,具体要看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D:
记得要加调零电路啊,不然失调电流和失调电压会对你的系统产生不利的影响,你这种检测可以参考光电二极管检测电路的设计方法

网友E:
你好
我最近也在从事这方面的设计
光电二极管的检测电路
我的电流还是脉冲的,也是uA级的

网友D:
电流是脉冲,那是因为发射电路被调制或者是光源被调制了

网友F:
精密低噪的采样电阻+AD即可,没那么难,运放的地是基准悬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