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模拟开关的问题,牛人请进

楼主(2010-10-19):
想用模拟开关对2路单频50MHz信号做一个切换,输入频谱仪进行测量。开关芯片的选择比较头疼,主要有2个问题:
1。输入信号。模拟开关一般好像都是单电源供电,是否需要将输入的交流信号加直流偏置,升到正电压范围。
2。一般模拟开关芯片手册好像并没有提及特征阻抗,像我的应用,50MHz信号应该考虑阻抗匹配问题了吧,如何处理?是否需要在输入输出端加阻抗匹配转换网络?目前选了一片常用的模拟开关芯片NLAS1053,这是一个是用于视频切换的开关,印象中好像此应用应该是75欧的,我的信号输入是50欧的。

楼主:
如果这样的应用选NLAS1053不合适,有没有好的推荐,要成本低,比较常用的。

网友A:
成本最低的是用4个1N4148来做,频率问题根本不用考虑。
但只能传输小信号。

网友B:
问问3楼的老师, 4个1N4148怎么弄呃?

楼主:
小信号肯定不行,我需要切换最大功率10dBm的信号。

网友A:
问问3楼的老师, 4个1N4148怎么弄呃?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4个二极管搭成一个整流桥,两个桥臂分别接输入和输出,当桥路流过电流时,
4个二极管全导通,形成交流通路,二极管反偏时,通路关断。

(曾经用pin二极管做过UHF频段的模拟开关,效果很好)

网友C:
不懂请问一下,桥式不是两两导通的嘛?如何四个导通,具体说一下,请问awey高手,谢谢

网友A:
当Ctrl+ > Ctrl- ,模拟开关导通,反之,关断。

网友D:
不错,利用整流桥做开关。

网友E:
马后**:

8楼的电路早就成熟应用了.只是大家没注意而已:
参考旧式白炽灯的调光电路.

原理和整流还是一样的.

IN和OUT就是整流的交流输入,
CTRL+ 和CTRL-就是整流输出.

网友F:
10楼:
白炽灯如何用此电路调光?
awey前面已经说过,此电路只能用于传输小信号,小信号的意思就是信号幅度远小于二极管压降。这样小的信号,如何整流?CTRL+ 和CTRL-短路,二极管也不能在IN和OUT输入的信号下导通。

网友G:
我用过AD8180切换视频,阻抗匹配自己加,50M应该可以,不过好像十几块一片

网友H:
学习了,二极管导通相当于一根导线,理想状态下

网友I:
不用那么麻烦啦,楼主将输入的交流信号加直流偏置,升到正电压范围,然后采用SGM3002或者SGM4717模拟开关就可以了,成本也就1元多,给楼主规格参考:
如果需要样片,给我站内信息或者QQ(5174861)联系我都可以。

网友C:
明白了,只能用于传输小信号,且信号幅度远小于二极管压降,谢谢了

网友J:
yanywen217天天打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