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容长时间工作爆裂

楼主(2010-10-19):
如附件原理图所示,现有一设备电源长时间输出电解电容会发烫之后会膨胀开,更换电容也会有同样现象。是否为电容品质问题,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可能是输出电容值不够吧,是不是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呢?会不会电解质干了,电容值不够呢?

网友B:
开关电源里电解电容品质非常重要。
市面上的普通的电解电容一般不能用在开关电源里面,否则很容易电容发热。开关电源用的电解电容都是有特别的型号规格的,你可以查一下你用的电容的型号规格,是否适合用在你的开关电源中

老是说要抵制日货,电解电容怎么抵制啊?全世界需要高品质电容的地方都是用日本货

楼主:
输出电容容量应该够吧,我做实验时多并了1000uF的,是在普通的室温环境,是国产的高频低ESR值电容。

网友C:
爆的是C6,电容C7一般不会爆。
反激电路,流过输出电容C6的交流电流很大。该电流在电容的ESR上面会产生热量。
电解电容都有交流电流允许最大值,超过此值即可能损坏。市面上的电容良莠不齐,有些劣质电容ESR较大,通过的交流电流较大时容易爆。
解决的方法,一是采用优质电容,二是用多个电容并联使每个电容分摊的电流减小。

网友D:
支持5楼,另外还要考虑是否太靠近热源了,长期在高温环境下也容易出现类似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确实是先爆的C6,但有客户退回来的C7也爆了。C6我并两个电容试过也会出现问题,那我再换优质的试试,要不就加个风扇试试。不会是电路上别的问题吗?

网友B:
我做电源可是吃了国产电容和冒牌日产电容的N回苦头,包括某国产知名品牌及定制的军工电解。
没办法,现在都是指定两种日产电解且指定型号,从代理商手里进货,再没有电解发热.纹波变差的毛病

网友B:
除了电容之外,建议多观测一下DS波形,一般电路有问题在那里都会有所反映

楼主:
#9  lhqlhq2
能不能提供一下你选的品牌和型号,能提供价格更好
谢谢

网友B:
http://www.nichicon.co.jp/ch
http://www.chemi-con.co.jp/c/catalog/aluminum.html
日产电容主要有红宝石.松下.尼吉康.黑金刚(贵弥功).三洋,其中松下三洋太贵,红宝石品质一般

网友E:
在C6前面并联一个瓷片电容和二极管1N4007.目的是滤掉高频谐波,最好C6也不要,具体在论坛上找“开关电源设计”的书看吧,我也是在论坛上的下载资料看到的。。。

网友F:
电压加高,25v、1000uf

网友G(2013-07-18):
来学习滴!!我也遇到这问题 了

网友H(2016-03-30):
我也遇到爆c7的电容,c6没事

网友I:
C6耐压可能不够,我用的是25V的,你这里只有10V,还有。还有温度过高也会爆了,DS波形,你最好按照参考资料来调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