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功放加音频输入线有噪音。

楼主(2010-10-19):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的功放电路采用的是2030典型电路,CN7接的是音频输入
线,类似耳机那种三级插针。现在的情况是,在插上输入线但是不接电脑(音频
输出设备)时,开大声音,运放有很大刺耳的噪音,但是插上电脑(不开音乐也
行)或者拔掉输入线,噪音就消失了。我们觉得可能是输入线变成天线了,请问
是这样的吗,有办法可以解决吗?
    我自己想的一个办法是加上一个LM567的音调开关类的电路,设定某个合适频
率让噪音下不动作,有音乐下动作。在用户开声音但是没有接电脑的时候,关掉
继电器切断喇叭线,这样就算接了音频线也不会有噪音(喇叭断开)。当用户接
上电脑,且打开音乐的时候,音调开关电路检测到音乐信号动作继电器,正常输
出音乐。请问这个方法可取吗?
    我觉得它那个刺耳噪音频率范围,应该和普通音乐的频率范围总有不重合的
一段吧。如果差别很大,或者可以加一个滤波电路?
    请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A:
左边是什么芯片?怎么还有CLK和DATA引脚?
电路好像不大对,2030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
用继电器关断喇叭当然是方法之一,但噪音频谱很宽,可能会使继电器动作。要把噪音与信号从频率上分离是相当困难的,甚至可能是办不到的。
要避免传输线上引入噪音,一是采用屏蔽线,二是尽量降低放大器的输入阻抗。

楼主:
我刚用屏蔽线了,的确噪音只有很小的一点点了。左边那个是62429,是数字的音量控制芯片。电路没有问题的,一直这么用的。

网友A:
3楼:
“一直这么用”不见得没有问题。运放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是不允许的。
以前可以工作,可能是你的电解电容稍有漏电。

楼主:
2030的芯片资料里的电路和我的差不多啊,是个典型电路

网友A:
5楼:
你的电路中没有资料中的R3。
就差这么一点。

楼主:
那请问没有这个电阻会有什么后果呢,对噪音有影响吗

楼主:
的确是我忘了加了。

网友A:
7楼:
对噪音有影响但并不很大。最主要的影响是输出带有直流成份。

网友B:
那个电阻式提供放电回路的,因为运放输入端是高阻,所以直流必须有一个放电回路

网友C:
基本常识.
运放是高阻输入的,线可以感应到uv级电压进行放大输出.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法:
1.用屏蔽线(楼主已经试了,有效)
2.输入对地接个小电阻(10k左右甚至再小),R3也可以起到降低输入阻抗的作用

网友D:
得降低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越大,噪音越明显。比如用手摸输入线,可以听到很大的噪音。

楼主:
感谢各位,的确就如你们所说的情况一样。有问题上21ic找热心人没错:)

网友E:
,呵呵,原来一个电阻都搞字的事,还用什么选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