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10-10-19):
请教各位大虾,我想在电源加上电容来滤波,但是我看了一些别人画的原理图都是按左边那样来画的,但是左边和右边不是等效的吗?然后我请问了师兄,他说原理上等效,但是实际做出来效果相差很多,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左图中三个电容在实际电路中并不是在同一位置,可能距离相当远。那么各电容之间的联接导线的电感不能忽略,而该联接导线的电感也参与了滤波。

楼主:
那个板中大概就相差10cm吧,这样也不能忽略吗?

网友B:
10CM那么远。。。

网友C:
电容的等效阻抗会小很多,而且PCB布线时不放在一起的,分别放每个电源附近。

楼主:
左图中三个电容在实际电路中并不是在同一位置,可能距离相当远。那么各电容之间的联接导线的电感不能忽略,而该联接导线的电感也参与了滤波。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下,为什么导线上会有电感呢?然后这个电感又跟距离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电容的等效阻抗会小很多,而且PCB布线时不放在一起的,分别放每个电源附近。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等效阻抗会小很多呢?唉。。。模电真的好难。。。

网友D:
一般是为IC电源供电的,比如ARM,FPGA等引脚很多的芯片,要求为每一个电源的引脚加去耦电容,所以要求很多个去耦电容,为了原理图的可读性,才把同一节点的去耦电容单独画在一起。

楼主:
一般是为IC电源供电的,比如ARM,FPGA等引脚很多的芯片,要求为每一个电源的引脚加去耦电容,所以要求很多个去耦电容,为了原理图的可读性,才把同一节点的去耦电容单独画在一起。 ...
引用 网友D:

但是实际做出来的效果却不一样?

网友:
这个学习了。以前我画PCB板 是就是认为那几个电源的滤波电容式放在PCB的一起的,、。现在才知道

网友E:
其实这个要跟你解释的话,几句话也说不清楚,推荐找一本关于SI的书看看,你就明白了。

楼主:
其实这个要跟你解释的话,几句话也说不清楚,推荐找一本关于SI的书看看,你就明白了。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请问什么是SI?我google了下,可能这个关键字太常见了,找不到需要的。。。

网友F:
ESR 会比右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