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检测交流电路中有无电流?

楼主(2010-10-19):
要检测一个220v 1A的电机的工作状态,并送到单片机进行处理,试问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实现?
要求 :简单、可靠、低成本。

网友A:
要可靠,用电流互感器。
可靠性稍差的方法,用四支二极管,两支串联,再反并联。光耦一次串联限流电阻后接到串联的二极管两端,检测光耦二次电流来判断。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哇·············
这样呀,老感觉不安全。
不知道我的担心是否多余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
用电流互感器是不是还需要转换为电压再进行AD转换?
第二个没看明白:$

网友A:
4楼:
用电流互感器,当然需要转换成电压再进行A/D。转换成电压,一个电阻即可。

第二个方法,待我画个图上来。

网友A:
此电路仅能检测单方向电流。若要检测双向电流,可以用两光耦,一次反并联,二次接成“线或”逻辑。

网友C:
楼上的办法很好,再简化点可以使用串联电阻来检测电流。

网友B:
楼上的老大,这是不是只能测出电流是否有?
不能测量出电流大小?

网友D:
要看是不是线性光耦吧,是线性地话应该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A:
9楼10楼:
楼主的标题就是“怎样检测交流电路中有无电流?”
当然提供的是检测电流有无的电路。
此电路,用线性光耦也无法测量电流数值,二极管的非线性太强了。
要测量电流数值大小,应该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D:
9楼10楼:
楼主的标题就是“怎样检测交流电路中有无电流?”
当然提供的是检测电流有无的电路。
此电路,用线性光耦也无法测量电流数值,二极管的非线性太强了。
要测量电流数值大小,应该用电流互感器。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E:
这个电路小电流还是可以的

楼主:
8楼,可以讲一下串联电阻法测有无电流的方法吗?

网友F:
关于光耦的疑惑,发光能使光电三极管导通,在电路断电的瞬间,会不会有余辉使光电三极管导通,换一种说法,当光电三极管暴露在室内打开日光灯,我们感觉室内总是亮的,那光电三极管会不会总是导通呢?

网友G:
互感器应该是最好的,互感器也就二三块钱

网友H:
检测电流有无的方法不必太复杂。可参考漏电保护开关的电路。

仅仅1A的电流,采用6楼的方法也可。

求助!怎样检测交流电路中有无电流?

网友I:
电流互感器可以做到,AD采用!

网友I:
如果对应标题的话,应该是有负载就有电流

网友J:
成本最低的是土制互感器,用导线直接绕几圈,然后加一级三极管放大。

网友K(2011-03-05):
用干簧管

网友L:
就量马达两端电压。

网友M(2011-08-23):
8楼,可以讲一下串联电阻法测有无电流的方法吗?
引用 楼主:

直接串电普通电阻不行,功率太大了,如果你想线性的取出电流的大小,除了电流互感器以外,你可以用锰铜分流器,普通的家用电表就是用他做电流的测量的。它比电流互感器便宜。
http://s.taobao.com/search?q=%C3%CC%CD%AD%B7%D6%C1%F7%C6%F7&suggest=0_3&source=suggest&wq=%C3%CC%CD%AD&rt=1314073334879

网友N(2016-01-04):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办法很好,再简化点可以使用串联电阻来检测电流。

串联电阻直接接~明显没有用光耦隔离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