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图,请各位高手批评指正

楼主(2010-10-19):
第一次画图,对画图工具不太熟悉,作图规则也不太懂,凭感觉做了这个点阵和控制板。为了节省资金,两块板子拼在一起了,右上角又补上了洞洞板。检查了好多遍才发出去,板子还没回来,希望不要出问题。不过即使出了问题也没什么,第一次画,就当学习了,就可惜了四百来块大洋了,一个多月的生活费啊。祈祷中,希望我的板子调试成功。
     初学乍道,希望各位大侠批评指正,小弟在此谢过了。

楼主:
刚进论坛,有件事想问下,就是发帖时选的分数是做什么用的?我不太懂,就随便写了个5分。

楼主:
还有个问题,在Designer里怎么截图啊,看别人的图截的都挺好的,我的是用WIN7自带的截图软件截的,看着很不清晰,也不能分层截图,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刚进论坛,有件事想问下,就是发帖时选的分数是做什么用的?我不太懂,就随便写了个5分。
引用 楼主:

就是你的问题你认为谁回答好就把分给谁。得到分后是对回答者的一种鼓励,分数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客观上证明这人越牛:lol

楼主:
哦,这样啊,那以后我多给点儿分,嘿嘿,多谢赐教。

菜鸟一个,请大家多关照,嘿嘿。

网友B:
表示看不懂 但我会继续学习

网友C:
看的出有一定的绘板功底啊,我才是真正的新人呢~~~

楼主:
大家一起学习,我以前就考试时画过一个几个件的小图,画这个心理也没底,但开始画一后就慢慢找到感觉了,就是不知道自己画的是否合理,希望高手指正,谢谢。

网友D:
最好不要有孤立的铜箔,如果下面的铜箔是地,过个孔连起来。

网友E:
密密麻麻,眼晕,
这样的板子,板厂另收费不?
LZ怎么画的,一个一个拉的?

网友F:
对于GND使用覆铜来连接,在覆铜之前GND网络检查无法通过的板子,坚决鄙视!

楼主:
谢谢各位,做提到的问题一定改正,继续努力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加钱啊,嘿嘿。线是一根根走出来的,很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教。以后画图时一定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一定改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是芯片底下的铜箔吗?我那是做散热用的,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我在一块开发板上见过类似的用法。

网友G(2010-12-05):
你如果做成单面的能省一半大洋吧

楼主:
倒是可以省些丝印费

网友H:
我也正在学这个,可惜还停留在原理图啊,楼主厉害

楼主:
回楼上,我也是硬着头皮画的,胆大心细就没问题,加油吧

网友I:
11楼所说的,是不是鄙视那些不布地线,而是靠覆铜连通地线的呢?

楼主:
我这帖子如果没沉的话应该可以当反面教材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