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的纹波,为什么会这样(有图)

楼主(2010-10-19):
电源电路如下:24V输入,5V输出。负载电流大概30mA。

发现其纹波的波形如下:

幅度最大的时候,会超过200mV。

请高手指点,是电感太小了,还是电感太大了。还是说电容太多了,在输出端,用了220uF/16V的电容6个并联。

被卡在这里了,高手指点一二呀,感激不尽

网友A:
布线不当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B是找专业的公司的人布的,按道理不至于呀。而且这次一次性布板的是3块LM2596的板子,都是一个人布的。24转12V、24转3.3V都没有出线这种情况。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滤波网络有问题呢?因为图太小,看不到,我看到你的输出电容之后还串了一个电感,然后在后面又并了一堆的电容,有可能是滤波网络有问题,后面的电感有多大算一下频点吧

楼主:
后面的LC滤波电路,是datasheet推荐的。去掉了这个也是一样的。我现在也怀疑是布局的问题了,找PCB设计厂家去了

网友C:
30mA输出,电感太小太小了,换成1mH以后再测试。
建议你去国半网站注册一个用户名,那里能帮你在线设计SCH和PCB

网友C:
http://www.national.com/mpf/LM/LM2596.html#Overview
打开上边这个网址,点击“start design”开始设计,根据页面提示注册后就可以使用在线电源设计工具

网友D:
反馈环路的R上不应该并一个那么大的电容,多此一举。

网友B:
我说最后面那里的那个哦,datasheet有推荐这样电路,求datasheet!!!!前面那个不是LC滤波来的哦
5# Torda

网友E:
反馈环路的R上不应该并一个那么大的电容,多此一举。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我以前也不知道用多好,我老大后来叫我拿一大堆电容来试,看哪个效果好。
IC不是这个IC,但也是个DC/D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面的电感是L101,后面的电感是L104。如果是L104和后面的电容组成的LC滤波,是datasheet推荐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去掉了后级的滤波网络,也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并的是个小电容,3300pf的。datasheet推荐并的呀

网友F:
这么小功率,直接用线性稳压算了.

网友G:
你Cff电容用的多大,大了不行,试验看看

网友H:
Cff电容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B:
是检测电压更加准确,详细可以上ti看,有这方面的技术资料

网友I:
我前几天也用2596设计了个电路,纹波才十几mv,电路图和它文档推荐的一样,你是不是布线有问题,转换电路的地线不能铺铜的,再就是你的示波器会不会有问题呀,测电源纹波需要专业的测量设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您好。

“转换电路的地线不能铺铜的”——这个是啥意思。转换电路是啥意思?能否把您的PCB布板贴个图片看看,多谢了

网友I:
删了

删了

网友J:
用DB9做接口,这PCB画的真有创意;输入24V,竟然直接就接到2596上了,也不怕电压波动?24V一般是柴油车上用的吧?后面接这么多电容。晕倒!

楼主:
回复 网友J:

21楼的PCB是一个朋友的PCB,不是和我发布的原理图对应的。

电源输入前端还有电路,起到稳压和防浪涌。后级加那么多电容,不知道是否会有不好的影响,指点一二呀

网友I:
回复 网友J:
不管怎么说,我得到的纹波只有十几mv,这才是硬道理,关于你说的后面接的很多电容,请看清楚,只有一个电感和电解电容,其它是电阻或与他不相关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I:

支持。指标才是硬道理。

浪子007的回复,应该是他搞错了,他把我的原理图,对应到你的PCB了。

网友K(2011-03-26):
后级加多个电容可以减小电容的内阻,对滤波是有好处的。

网友L(2012-01-13):
按14楼的布线要求做,几十mV应该没问题。要更小,要加二级滤波。

网友M:
换个BM2596上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