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的纹波,偶尔变得很大,可能是啥原因

楼主(2010-10-19):
24V输出,12V输出。纹波的波形如下:

在LM2596的输出后端,已经增加了LC滤波。参数都是参考datasheet选的。小的电容也并联了很多。电路如下:

针对这种纹波,该如何滤掉呢?

请高手指点一二呀。

网友A:
是尖峰吗?同求尖峰如何去掉,不过我试过很多方法,什么并电容啊,什么lc滤波啊,什么磁珠啊,都不怎么管用,最好还是从根本上找原因

楼主:
产生尖峰,好像是开关二极管以及电容的感性等原因产生的。

在2596的资料上有说,也说是在输出并专用于开关调节器的电容,不知道是啥东东。我也是用了很多招,都搞不定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示波器表笔感应到的假纹波。

判定方法:将表笔头也接地,看看是不是同样有“纹波”信号?

网友C:
LZ这个电路好像已经搞了很久。
贴个能看清的PCB和SCH图来吧,怀疑你的参数设计和PCB有问题
另外你这测的是否是空载或负载很轻?

网友D:
我怀疑PCB设计可能也有问题,开关电源主回路一定要通畅。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怎么搞呀,在protel上一放大,就超过一个屏幕了。

一共是3个电路,估计是共性问题

网友E:
此现象可能是假纹波,如4L所说,将示波器表笔正负级短路靠近IC,测试是否有纹波,如有,那个就和你的电路无关了

网友:
把电感放在电容后面试试?

网友F:
示波器 接地点 要靠近 测量点

网友G:
看图不太像是纹波,请确认你的测试方式是正确的。

网友H:
测试方式没选择好吧    没测出准确的

网友I(2013-09-19):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示波器表笔感应到的假纹波。

判定方法:将表笔头也接地,看看是不是同样有“纹波”信号? ...

我的电路也出现尖峰现象,表笔头和接地夹子都接在电容地上,是同样的尖峰,但是没有那种三角形纹波。

请问这种还是PCB布局有问题么?

网友J(2016-03-06):
路过,看看。我也正在用 LM2596-ADJ,好像也有LZ的那种波形,频率大概在 十几MHz。

网友K:
并个TVS好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