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汉字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10-19):
各位大侠好!我现在是一名在校研究生,刚接触嵌入式,以前甚至都没什么单片机基础,现在老师要求我实现嵌入式中的汉字显示。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用的是ARM9,操作系统是UCOSII,图形用户界面是UCGUI,以前别人已经显示了部分汉字,即把要用到的汉字编译到程序里边,然后再显示,但是这就出现了只能显示部分汉字,而对除此之外其他的汉字则不能显示的问题。现在我是想着把整个字库放到nand flash里边,然后在程序运行的时候访问这个字库,这样就能实现随机汉字的显示了。目前应该可以把字库放到flash里边,但是在此我想问下,UCGUI能不能访问外部存储器(flash)中的字库,然后实现汉字的显示呢?!在网上看到了ucgui的XBF字体,但是貌似现在的GUI都不能支持XBF字体呢?那我要怎么实现呢?!不知道我把问题说清楚没??请知道的大侠一定帮我指点我一下!以我目前的状况,能不能用UCGUI实现字库(flash)里汉字的显示???

网友A:
首先,CPU只能直接访问主存中的数据,即sdram中的数据,CPU不能直接访问外部存储设备nandflash中读取数据进行运行,所以字库只能首先从nandflash读到sdram中,然后从sdram中调用所用的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还想问如果我把字库读到SDRAM里边了,用UCGUI就可以实现汉字的显示吗?UCGUI支持SDRAM里的字库吗?

网友A:
肯定能显示!

网友B:
UCGUI本来有字库生成工具,把字库直接放到代码里,何况你用的是ARM9,nandflash容量根本不是你的问题,放到外部存储器可以做,但是你在舍近求远,也不是UCGU的思想所在。下面这个工具希望对你有帮助,还有看看UCGUI的例程是怎么样调用字库显示的。

楼主:
TO 5楼!
    非常感谢你这么热心哦!把字库直接放代码里确实可以,虽然是ARM9,但是内存有限,UCGUI自带的一个字库大概要2M左右,整个程序也差不多2M了,所以内存不够用,只能放到外部存储器了。呵呵……现在我把字库烧写进flash里面了,现在是能读出一页的字库并把它放到二维数组里面,但是读两页就显示乱码了,目前还在调试中……知道这个办法可行就好了,剩下的就是具体操作了!呵呵,非常谢谢各位的指点,到时候会把分数给大家的,谢谢……

网友B:
2440内存会不够?,一般都是64M吧,SDRAM啊

网友C:
是把程序下到了NOR FLASH里面了,NOR FLASH只有2M,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