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0穿透电流

楼主(2010-10-19):
我用8050做电子开关用,基极接控制器件,集电极接地,发射极接负载(一般开关是集电极接负载,发射极接地,我这接反了,没法改),负载是60个发光二极管并在一起,LED正极接300欧限流电阻后接6v交流电,负极接发射极,这样也能实现开关功能。
   一个LED大概1到2毫安电流,60个LED并联总电流接近100毫安
   问题是我把控制器件的电源断开,也即8050基极开路,这是三极管处于断开状态,LED应该是灭的啊,可实际它却亮着,但要比三极管开关导通时暗得多,也就是微弱的亮,这说明三极管集电极回路还有电流,这是为什么啊?
   不会是穿透电流把?
   请大侠指教

楼主:
如果说是穿透电流,可为什么用5v直流为负载供电时它就不亮呢?基极开路时

网友A:
1. 8050是硅管,硅管的穿透电流小到忽略不计
2. 8050是NPN管,三极管要工作,CE极性必须正确,不正确的极性将导致放大倍数非常小
综上,楼主在错误的接法下无法继续讨论,请改电路吧。

网友B:
同意楼上 NE5532.
反接后, 三极管变为放大倍数非常小, 漏电流较大, 耐压很低。
我估计楼主的情况时可能是 EC 击穿后的穿透电流。

网友C:
我经历过higher所说的情况,好多PCB报废,一个控制5V的就OK,另一个控制12V的就不行
后来发觉是CE搞反了,耐压至少降低了一半

网友D:
讨论应该建立在正确的应用上。建议楼主修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