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怎样绘锯齿状的放电尘端

楼主(2010-10-19):
Protel DXP 中pcb怎样绘锯齿状的放电尘端。请教了!

网友A(2011-05-26):
可以多线重叠绘制,也可以使用不规则覆铜。

网友B:
画正方形填充,旋转45度,很尖。

网友C:
放电尘端有什么用?用在哪里?

网友A:
严格意义上讲放电间隙并不是一种元器件,但却是一种防雷手段。与PSD中的放电间隙不同。电子电路中的放电间隙是在PCB上,两个相距很近的锯齿状铺铜,
一般会涂焊锡。 这种设计,是利用爬电距离,使得浪涌电流从两个相对的齿尖通过空气放电而泄放。这种设计的优点在于,设计简单,可泄放较大电流。
但是这种设计过于简单,放电效果受设备内环境和齿的氧化情况的影响较大,因此这是一种不可靠的设计。此外其动作时间也较长,残压较大。
一般这种设计多用在开关电源共模扼流圈两端或安规电容两端。也有一些电话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使用这种放电间隙来代替气体放电管。

网友D:
LS的放电尖端要再尖一点才好。

不够尖的话,击穿空气也没那么容易,特别是干燥的空气

网友E:
这个可以看一下有关的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