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灭火小车

楼主(2010-10-19):
想做一个智能灭火小车,纠结着怎么发现火源?各位给指条明路……

网友A:
传感器探测火焰!

很多中小学的机器人比赛就有灭火机器人!

网友B:
呵呵 探测红线的传感器!

网友C:
楼主最好先想想怎么防火烧、怎么多带点水,不然找到火源后,火没灭成,自己先被灭了,哈哈哈。。。。。。。。

网友D:
呵呵,那叫飞蛾扑火车:)

当然,大家也就是做个玩具罢了,没有几个能做出产品的,所以LS的问题都是不用管的。

网友E(2014-06-24):
坐等神回复

网友F(2014-10-19):
我也在想这个,我想的是用光敏和红外发现火源然后用火焰传感器,温度传感器还有烟雾传感器近距离判断。老是说我这个模块太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想这个,我想的是用光敏和红外发现火源然后用火焰传感器,温度传感器还有烟雾传感器近距离判断。老是 ...

没必要那么多传感器。红外传感器,然后加上一定的识别算法,就可以了

网友H:
用视频检测,人工智能识别火焰,然后目标确认后给控制系统信息去灭火!

网友I:
火焰探头AD…………应该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