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电流越大电感量就越大吗?

楼主(2010-10-19):
电感电流越大电感量就越大吗?电流大了那些参数要大呢?线是不是要更粗呢?面积越大,高度越高呢?

网友A:
电感的电流参数跟电感量无关,因导线有电阻,电流流过会发热,所以要用更低电阻的粗导线来绕制,体积当然会因此增加。

网友B:
电感电流越大电感量就越大吗?电流大了那些参数要大呢?线是不是要更粗呢?面积越大,高度越高呢?
引用 网友C:

应该相反。磁饱和后,电感量会减低。影响电感电流容量除了导线损耗外,还必须考虑磁芯的饱和问题。

楼主:
体积大了本身应该电感变大的,但是导线粗了匝数就少了,这可能要平衡。

网友D:
磁材的微分磁导率随磁密而变,如老H所说

网友B:
体积大了本身应该电感变大的,但是导线粗了匝数就少了,这可能要平衡。
引用 网友C:

这个倒未必。同等感量体积大了,线径可以粗些,磁密可以低些。

网友E:
同一封装规格的电感,电感量越大,可流过的最大电流值越小。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样的话,电流和尺寸、电感量是有些关系的了。

网友F:
要看情况了

网友A:
电感量本身不是电流的函数,只是任何器件都有工作参数限定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器件已经不能简单理解为原器件了,此时才会出现包括磁饱和现象等等。

网友G:
个人感觉是:饱和电流不变的情况下,电感量大,体积会变大。如果体积不变,那么电感量越大,饱和电流会越小。

网友C:
应该相反。磁饱和后,电感量会减低。影响电感电流容量除了导线损耗外,还必须考虑磁芯的饱和问题。
引用 网友B:

我很同意HWM的看法。

网友H:
电感量与电感本身的很多参数有关不能以个头大小来看的!

网友I(2023-12-21):
电流大,线要粗……

网友J:
绕线的直径与电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