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STLINK烧录STM8S103F3芯片有百分之几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0-10-19):
用STLINK烧录STM8S103F3芯片有百分之几工作不正常,有些功能正常,有些功能不正常!重烧后正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感觉是不是STLINK的烧录速度太快引起的?不知道有什么烧录器比较靠谱的?谢谢!

网友A:
未必是STLink的问题。
烧录的时候,除去编程的时序,供电的稳定也同样是重要的。
mcuISP不是在推它的手持试烧录工具吗,上次Roadshow还看见他最新也提供烧录座,可以找他问问。

楼主:
好!谢谢!
我是直接用USB供电的!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B:
我用RLINK烧,从来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C:
我用RLINK烧,从来没有出现问题
引用 网友B:

新鲜,没听说过Rlink,也不知道这个能烧录STM8.看来STM8小问题还是挺多的,我用avr倒没发现这个.还是自己diy的烧录器.唯可惜avr加密形同虚设
貌似STM8的烧录器非常少.

网友A:
AVR出来了多少年,STM8才出来几年?

网友D:
这个就像把中国和美国比

网友E:
谢谢grant。
楼主已购买EP868T一台,已掌握使用方法。
等待使用反馈,呵呵。

网友B:
不错啊,生意上门

楼主:
用了EP868T还是有问题,现在正准备不加密进行烧录,等测试到不正常的再把数据读出来再一次校验看看!头好大!

楼主:
刚刚问了ST微芯力科的工程师,得到的结果是百分之几的不正常是正常的。晕!

网友E:
不会吧?呵呵。
应该是万分之几才是正常的吧?

楼主不妨把不正常的现象写出,大家帮你分析下。
或者打电话给我也可以。

楼主:
问题打个比如吧:
例如正常是按下按键一,指示灯一发光,不正常的就是按下后指示灯一不发光,重新烧录一遍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EEPROM的数据不对!初步分析可能是写入的时间太快,充电时间不够或烧录时接口接触不良引起,正在研究SWIM协议,看看是不是可能存在写入跟校验出错的漏洞。

网友E:
用EP968写的eeprom也不对吗?
EP968可以设置校验次数,最多6次的。

网友F:
我的2片根本烧不进去 恭喜你

楼主:
用EP968现在行了!感觉用手动写的方式就比较可靠,自动写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自动写的时候有时还没插稳就开始写了,所以自动写的时候可能要多检测几次会好点,就像按键消抖动。
另外不加密时好像不能自动写?

网友E:
不加密时,会有个未加密提示,是因为有的客户担心烧录的芯片忘记加密,出大乱子。所以特意弄成不加密就不能自动写。

自动写的时候,插的动作一定要干脆,EP968我是有做一定的消抖时间的。但这个时间没弄得太长、、、

很高兴楼主顺利解决问题:victory: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