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采样电压电流送至单片机

楼主(2010-10-19):
请问怎么采样电压电流送至单片机     求具体电路图!

网友A(2011-04-08):
采用转换集成电路

网友B:
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总要交代一下吧。

网友C:
电压的话 通过AD转换成数字信号

电流的话要先变为电压信号,再AD

网友C:
具体电路 BAI DU

网友D:
这个是电子类专业课必教内容

网友E:
直接AD就OK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