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805外围为什么用两个电容?

楼主(2010-10-19):
请问7805外围为什么用两个电容?
一个是电解电容,一个是无极电容,具体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电路滤波只用一个电解电容?

网友A:
哪个电容?最好图示说明。

网友B:
电解电容是滤波电容,无极性电容是高频去耦电容,分别对付不同频谱的纹波。在很多应用中,高频去耦电容不需要,主要是该频谱的噪声不大。

网友C:
很多电路都是用两个电容。

网友D:
电解电容的内部结构是一圈一圈绕的,正好形成一个电感,对高频杂波不能起滤波作用。 加的小电容是专门滤高频波的。

网友E:
我们知道电容容值越大越容易过纹波,但大的电容如电解电容分极性的结构电感效应阻止了高频纹波,也就是不能滤高频,容值小的贴片电容无极性,专用来波高频,填补了电解电容的不足。
所以一般对杂波敏感的输入元件都会一电解电容+一贴片小电容组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