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10-19):
阻容降压原理是什么?
就是以上电路电阻和电解电容并联的那一段   是干什么的

网友A:
看不到图,估计你的文件格式未被接受。

网友A:
4楼:
劝你不要用这样的电路。
C1C2这样接,是不能代替无极性电容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并这么大的电阻,很像椭圆滤波器,楼上详细讲解下。

网友A:
这和椭圆滤波器有什么关系?
我说的是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并不能代替无极性电容。这是交流电路,必须使用无极性电容器。

网友C:
C2不会被烧?

网友D:
c2不会爆?

网友E:
稳压管也会烧的!

网友F:
这是什么电路?输入信号为交流吧?那能放有极性的电容吗?其实我觉得阻容并联就是形成一回路放掉电容储存的电荷。不知对不对,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G:
奇怪的电路,C2会爆掉,还有稳压管,C6、C7也该去掉一个吧

网友H:
电容的耗散功率为无功功率

网友I(2011-04-21):
稳压应该在整流之后吧??

网友J:
该电阻企图起到均压的作用,但不能这么用,电解电容会炸的,必须用无极性电容。

网友K:
用CBB这类无极性高耐压电容,220v电路要用耐压400,这样就没啥问题了,稳压管应该稳压同时当整流管使用了吧

网友L:
利用电容的等效电阻分压降压,因为它产生的是无功功率,一般采用无极性电容,当然,只适用于交流降压。并联的电阻一般很大,起泄放作用。

网友M:
2只1M电阻式使二个电容受压相等产生均衡均压作用,使电容受压值在电容耐压范围之内。不会单个电容受压过高而击穿。大容量的无极性电容较少。即使有,价格,体积也不容易接受。而电容同极性串联,消除极性电容的极性,二个单极性电容的耐压和即为组合电容的耐压,电容的容抗与负载阻抗组成分压电路。容抗的压降部分就是系统要降的电压

网友N:
直发器上常用的一个电路,18楼的很正确,但电阻要用1M的会好点

网友O:
降压电容采用无极性电容.稳压二极管最好改用耐压高的整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