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10-19):
图中   电容和电阻并联是什么作用?他们阻容降压怎么实现的?
电源芯片前为什么用两个电容?作用到底是什么?

网友A:
好像刚刚在技术交流版面回复过。

网友B:
好像是阻容降压,具体怎么算忘记了,请教大虾们吧,帮你顶一下

网友C:
电源那的两个电容,是为了滤波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D:
这是多少V的阻容降压,我可以提供阻容降压用的贴片电容,有需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