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SP430f149驱动蜂鸣器问题

楼主(2010-10-19):
(无正文)

网友A:
蜂鸣器一般20-40ma

9012放大倍数一百左右

假设vcc是5v

(5v-0.7) / R4 *100 =  40ma

留一点裕量,差不多10K就可以

网友B:
Q1应该用NPN的。

网友C:
2楼的vcc指的是430的p1.5么?430是3v单片机.  3楼为何用npn不用pnp?

网友D:
Q1为NPN,vcc指的是P1.5脚输出时电压:lol
因为如果用pnp不管P1.5电平是高或者低Q1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