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嵌入式环境下如何实现多国语言功能

楼主(2010-10-19):
如果是自己开发应用,那么还好控制,可是如果是提供给国外第三方开发应用程序,那么怎么才能实现多国语言支持呢。他们的编译环境,操作系统支持的语言编码等等都是未知的????

网友A:
你可以试试#define XXX   本国语言
到时你只要更新宏定义文件就可以了吧
我自己的理解,没做过这方面的

网友B:
wince 下是编译系统的时候选定的,不过会很大。字库太大了。

楼主:
比如我在编辑一段字符串,不同系统下保存的编码应该是不一样的吧,这个我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像我们平时编程,汉字会自动按照国标码存的吧,但是WORD好像编码又不一样,。。。。晕得很

网友C(2011-06-24):
嵌入式多国语言文本解决方案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cc6410100tfnr.html

简单的说:
utf8 编码(要显示的字符串) + unicode 字库 + 编码转换表(视需求而定) = 多国语言

网友D:
哎~~
同问,如何能做到多种编码兼容?

网友C:
如果要支持多种编码兼容,就得有不同编码间间转换表。
其实很多系统都是同时支持内码,unicode(16LE),utf8.

网友E(2012-01-10):
字库芯片

网友C(2012-06-21):
回复 楼主:
那是因为word存储的是unicode编码,所以。。。。

网友F:
怎么才能实现多国语言支持呢, 提前做多国语言的资源文件(包括菜单,窗口,字符串信息等等),根据语言设置动态加载资源文件.
操作系统支持的语言编码, 可以通过操作系统的函数获得.

网友G:
如果是个人做起来比较复杂,记得QT GUI,现在归nokia了,就有qt translator能实现多国语言。想必java也会有吧。c语言就算了吧。应该不会有。除了english.

网友H(2012-11-15):
这些问题编写代码前就要规划好了,比如使用的代码和数据分别放到不同的文件中,使用时只需对字库的读取函数做相应的更改即可